[其它应用] 端口状态

楼主(2022-02-01):
SH79F166AF P4端口接5个按键,按键没按下时,用万用表测电压正常,为高电平。但读P4端口状态,却为低电平。请问大家,这是怎么回事?
         //P4.4-0设置为输入,上拉电阻全部开启
         P4CR = 0x00;
         P4PCR = 0xff;
读P4端口状态,却为低电平

网友A:
个人建议改为以下代码:

P4CR = 0x00;
P4PCR = 0xFF;
Delay_1us();
temp = P4;//延时之后再读取,如果还是不行,可以适当修改延时时间

网友B:
楼主是设置IO为输入后就立即读取IO状态?

网友C:
延时会有一定的效果

网友D:
必须要延时 要不然io口受不了

网友E:
应该再多延时点

网友F:
在两句之间 也应该有一个演延时

网友G:
io口最大的速度是多少啊

网友H:
可以把延时时间再拉长点

网友I:
需要再增加一些延时电路的,延时是什么?

网友J:
需要增加一个延时的电路,才是可以的,没有延时电路,是达不到现在的效果的。

网友K:
有可能配置为输入后,还没来得及反转你就开始读了。

网友L:
延时一下在读呢?

网友M:
需要增加一个延时,才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