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807与MA806 这两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呢?

楼主(2022-02-01):
MA807与MA806 这两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呢?

网友A:
内置晶振,1%内误差,其他您就参考规格,符合您使用以及性价比高的话就是特点。

楼主:
性价比和灵活性是特点

网友B:
关键是你要做啥

网友C:
特定是I/O比较多.

网友D:
哦,那意思要看具体的应用了,有机会玩玩

网友E:
MA806是低電壓,MA807是高電壓,MA806帶高精度RC,有10位8通道ADC,支持仿真。MA807高電壓,以上說的都木有,細看規格書或選型表。

网友F:
芯片的选择主要与设计以及成本有关

网友G:
请问什么是内置晶振

网友H:
基本没有特别的强项

网友I:
设计之初 一定要慎重选择芯片

网友J:
都是综合实力的比对

网友K:
用什么功能 然后看哪个芯片有优势就行了  没有必要都比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