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SH88F4051的ROM可以当作EEPROM来用吗?

楼主(2022-02-01):
SH88F4051的ROM可以当作EEPROM来用吗?

楼主:
自带的EEPROM有点小

网友A:
只是扇区有些大而已,1K

楼主:
你好,大神,能否提供一下DEMO呢?

楼主:
数据手册就有详细描述,照着写即可

网友A:
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B:
可以吧 理论上

网友C:
肯定可以呀

网友D:
中颖的全系列的Flash单片机,只要规格书中有些SSP的就可以,和类EEPROM一样,使用之前先擦除(FLash都是整页擦除,通常中颖的单片机是512字节为一页),擦除之后可以写入新数据,读取的话可使用CBYTE[add]来读取,注意SSP操作时根据规格书需要关闭EA,操作完成后再开启;

值得注意的是,用ROM来存数据可能会在仿真调试下载时被意外删掉,注意做好保护!

网友E:
用ROM来操作不是个好方案

网友F:
两种有什么不一样的额吗

网友G:
为什么要选择用rom呢

网友H:
SSP是指的什么呢

网友I:
大小能相差多少呢

网友J:
扇区为什么不一样大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