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扰性能

楼主(2022-02-01):
用交流接触器中的线圈两端各引出一根线
然后一根接到零线上
另一根绕上几个圈后放到MCU上面
然后用这根线的线头去触碰火线
由此引入干扰
可以测测单片机以及周边电路的抗扰性能

楼主:
我比较过两种电路:
一种是DIP的,由于陶振靠的比较近,而且频率不高,几十KHZ吧,基本上能绕三圈也不出问题吧
另一种是贴片的,80个引脚(引脚间距是0.3mm),陶振离得比较远,8MHZ,所以基本上一圈貌似都不行

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提提意见,看看怎么样才能使单片机运行得更稳定呢?

网友A:
如果不是有特别的寄存器设置 那么声明为XDATA就够了 看一下器件手册
另外板子也需要检查一下

网友B:
可以测布线是否合理,程序设计是否合理问题,但毕竟这程测试方法是拿不出台面的东西

楼主:
楼上能不能给出些比较具体的数据呢?
比如说单面板打正面的话基本上可以扛几圈?
打背面的话又能扛几圈?

楼主:
打双面板的话情况又是什么样的?
又是如何改善这些情况的?

网友C:
这个其实是群脉冲测试

网友D:
群脉冲只是其中的一种干扰源,这个一般至少还伴随着强烈的电火花干扰源,如果你再绕成几圈的话,还等效出一定的断续工作电流环路效果

网友E:
嗯,我们都知道,断续工作的电流环路往往都伴随着电磁场的交变

网友F:
所以,这也是一种干扰源。

网友G:
一般是电源引入的。

网友H:
这个至少是按照sector擦除的吧,针对写的话是需要多注意的。

网友I:
多用点心思到电源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

网友J:
这样测试是否全面呢

网友K:
是楼主希望的干扰源吗

网友L:
干扰足够大吗

网友M:
测试结果理想吗

网友N:
如何改善抗干扰能力呢

网友O:
这个效果不好,要用专门的测试仪器。

网友P:
一般都是电源造成的,和别的没有啥关系吧。

网友O:
这个测试意义不大

网友Q:
这个测试意义不大吧

网友R:
这个干扰测试有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