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请教一个延时问题

楼主(2022-02-01):
se, RF, PLE, FT, TI, TE
//tmr2
if(TMR2IF==1)                  //TIME2 10MS  INTERRUPT中断
     {TMR2IF=0;
       TMR2=100;                //10ms初值
      if(HEAT_ON_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C_HEAT=0;
      //   asm("nop");
      //   asm("nop");
      //   asm("nop");
      //   C_HEAT=1;
  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  {} //关闭加热          //关闭
     }
else
     {}

//CCP2
if(CCP2IF==1)                 //CCP2  INTERRUPT中断
     {CCP2IE=0;                 //CCP2停止
      C_HEAT=1;

     if(RF_UPLEFT_FLAG==1)     //20MS一个周期,扑捉到一个上升沿   13ms
        { RF_UPLEFT_FLAG=0;
          CCP2CON=0x04;         // 扑捉模式 向下

  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RF_UPLEFT_FLAG=1;         //扑捉到一个下降沿              7ms
          CCP2CON=0x05;             //扑捉模式 向上
          if(HEAT_ON_FLAG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TMR2IF=0;
             TMR2=heat_tim_data;    //设置初值 导通时间
             TMR2IE=1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}
      }
      CCP2IF=0;
      CCP2IE=1;
     }
else
     {}

网友A:
不延时波形可以跟随?

网友B:
LZ用的哪一颗芯片?可否把问题描述详细?

网友C:
只看上面几行代码没办法明白问题在哪里?

网友D:
楼上有道理, 其实能够清楚准确地描述明白问题, 那就已经解决了一半了

网友E:
楼主这是在自娱自乐啊

网友F:
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吗

网友G:
这到底是是个什么问题啊

网友H:
必须要有一定的延时

网友I:
所不同的就是延时时间的长短

网友J:
那延时多久比较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