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帮忙推荐带UART的便宜MCU

楼主(2022-02-01):
帮忙推荐带UART的便宜MCU

网友A:
你只用到UART?

网友B:
79系列的吧

网友C:
为哈资源少的就便宜?

网友A:
资源少,意味着成本少,当然便宜

楼主:
哦,知道了

网友D:
UART可以用软件模拟吧

网友E:
现在选择还是比较多的,关键还是找对供货商,他们可以给你推荐,你在选择。

网友C:
你意思是弄一款最便宜的纯IO IC?

网友A:
中颖的8bitMCU SH79\88\89系列都有EUART模块,4bitMCU的话没有,但是可以通过IO口模拟。

网友D:
8bitMCU SH79\88\89系列确实不错

网友E:
最便宜的估计就是8051了

网友F:
实际上确实进入外部中断响应函数并退出掉电模式?呵呵

网友C:
SH88F2051L/SOP16。妥妥的

网友G:
资源少的话生产时工艺减少,相关的人力物力成本相应的就减少。

楼主:
OK,结贴了

网友H:
一般芯片都带串口

网友I:
有那种 引脚非常少的吧

网友J:
现在没有太便宜的芯片了吧

网友K:
还得看看有没有货源

网友L:
有没有心理价位呢

网友M(2022-03-17):
可选择的范围太广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