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nrf24l01的实时无线语音传输问题

楼主(2022-02-01):
正在做一个基于cortex-m3和nrf24l01的无线语音实时传输设备,现在毫无头绪,所以向各位大神求教,能否实现实时传输?可以实现的话需要注意什么?

网友A:
可以的,2401还可以用来做视频传输

网友B:
这个比较费劲,主要是传输速率受限,我以前的经验24l01大概能做到2K字节每秒(单发不收),音频数据不压缩恐怕不行.

网友C:
因为24l01好多时序操作dma用不上开销会比较大.

网友D:
视频传输吃力吗?你尝试过没?

网友E:
是不是要做无线耳机啊?

网友F:
注意距离不要太远,太远的话数据丢包严重

网友B:
我以前测试几十米还可以穿墙,挺厉害的。

网友G:
应该可以做一个无线耳机。

网友H:
2401供电要稳,2401配置时注意:传输速率小则距离远,自动应答设置应注意,有时候设置自动应答会收不到数据,此时不要设置成自动应答

网友I:
看2401用户手册设置

网友A:
关于nrf24l01这款芯片市场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方案了
网上资源很多

网友A:
这类产品网上都有,你可以根据网上的资料来搞,实时传输是可以的,你可以借鉴一下无线音响的,你的想法是可以实现的

网友C:
nrf2401的传输速率有多大?语音传输数据量很大的吧

网友J:
这个是什么通讯方式的啊

网友K:
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 环境不要太嘈杂就行

网友L:
接收方用的什么啊

网友A:
可以是先实时传输

网友M:
可以实现 应该有现成的例程

网友N:
应该有最低速率的要求 吧

网友O:
可以使用哪种无线方式呢

网友P:
感觉穿墙就不稳定了

网友Q:
实时传输的滞后时间是多少啊

网友R:
无线语音是很成熟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