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问题

楼主(2022-02-01):
程序通过仿真器烧录到芯片内,GPIO输出正常;而用仿真器进行仿真只见程序在跑,GPIO没有输出;GPIO设置为PWM模式,CPU用的是内部时钟。

网友A:
楼主最好把你的开发环境详细说明一下,比如,IDE的版本?芯片型号?C编译器的版本等等

网友B:
你检查一下仿真工具是不是选成simiulator了

网友C:
确实需要更详细的资料

网友D:
是不是跑飞了?

网友E:
一步一步执行呢?看看寄存器是否有变化。

网友F:
单步仿真的时候, PWM当然会停下来....

网友G:
是不是一步一步走的,有什么定时延时,导致了。

网友H:
输出PWM的时候, 如果在debug模式, 停下来的话, PWM也会停止的.
这个datasheet上是有写的..

网友E:
下载那边如何配置的啊

网友I:
设置断点了?

网友J:
是哪种仿真啊

网友K:
感觉像是simulator的方式啊

网友L:
设置一些断点 看看能进入断点吗

网友M:
确定没有一直复位吗

网友N:
能进入到发送函数里边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