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配置双向IO口

楼主(2022-02-01):
IO, pi, gp, GPIO, ni, ST
STM32F103VCT6  配置双向IO口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D, ENABLE)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O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|GPIO_Pin_1|GPIO_Pin_2|GPIO_Pin_3|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|GPIO_Pin_7;
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这个PD0-PD7配置成双向了,同时这8个脚接了上拉电阻,可以当双向的了,
但是PD8-PD15那8个脚没有接上拉电阻,输出不正常,求解???????

网友A:
那几个别用开漏。

网友B:
用推挽输出。

网友C:
你加上拉的可以开漏,一定要搞清楚这几种模式是什么。

楼主:
就是0-7 要是双向IO口,因为0-7接了上拉电阻,8-15当作输出就可以了,请问怎么配置?

楼主:
有输入有输出,0-7这8个脚是被74HC573锁存使用,既有输出也有输入

网友D:
懂了,控制573锁存器啊,

网友E:
用推挽输出应该可以解决

网友F:
单纯的双向不行  要用推挽

网友G:
需要接上拉电阻

网友H:
三楼说的很正确

网友I:
更改一下引脚模式就行了

网友J:
为什么使用推挽就好使呢

网友K:
跟锁存器有什么关系呢

网友L:
推挽输出是万能模式吗

网友M:
也可以飞几个电阻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