位寻址这种方式一般什么情况下使用

楼主(2022-02-01):
位寻址这种方式一般什么情况下使用

网友A:
在需要做位处理的地方,对数据进行位操作

网友B:
通常操作为要进行read modify write一个过程

网友C:
但是有了位操作就直接对位地址进行改写,这样会更高效,更方便

网友D:
read modify write这个没用过

网友C:
看几个它的例子就明白了

网友E:
这是两回事。

网友F:
只能在汇编语言里边使用吧

网友G:
C语言可以这样操作吗

网友H:
这样操作比较高效

网友I:
没有使用过这种方式

网友J:
可以在什么编程语言中使用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