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振大小由什么决定

楼主(2022-02-01):
晶振大小由什么决定

楼主:
怎么知道程序的晶振大小够不够呢?

网友A:
晶振大小由MCU决定。

晶振高低决定大小了MCU的运行指令速度。(好比,你买电脑,CPU有1.6G,2.2G,3.0G,你会选3.0G的,速度快)

网友B:
一般程序运算/需处理指令少的,频率高一些低一些无所谓。

通常会考虑的是,频率高,功耗大。测量等用途,频率高准确高。
若选择使用芯片内部RC振荡做频率时,低频会使芯片抗低温效果好一些。

网友C:
基本频率由MCU决定了吧,你可以超频,但是稳定性会变差,还可能会烧掉

网友B:
有可能是按键的抖动延时
换晶振以后每条的执行时间变了

网友D:
你的晶体频率改变了。内部的定时器的时间也会变。你的遥控器当然不能用了。

无语!

把程序中的定时器时间重新计算一下修改过来就可以

网友E:
你的晶体频率改变了。内部的定时器的时间也会变。你的遥控器当然不能用了。

无语!

把程序中的定时器时间重新计算一下修改过来就可以
更多操作

网友F:
振荡频率越高,功耗必然越大。

网友G:
维持系统正常运作的最小晶振的大小?

网友H:
看你要求的最小速度是多少来选择最小时钟

网友I:
可以选用一个11.0592MHz的晶振,便于定时器设置

网友J:
最小晶振不取决于单片机内部电路

网友K:
维持系统正常运作所需的最大晶振是取决于单片机内部电路的,要让其稳定工作

网友C:
晶振体积大小有什么区别

网友F:
晶振大小根据你的设计而定

网友L:
晶振上接的电容大小该如何选择

网友M:
有源晶振常用最低晶振频率为多少?

网友F:
而取决于你的系统需求

网友N:
应该尽量减小晶振的频率。

网友F:
一般用6MHz或12MHz就可以了

网友O:
?或者说最小的晶振的多少?

网友H:
最小就是32768HZ的时钟晶振

网友O:
32.768K 晶振有多少种尺寸?

网友P:
一般用的是15P和30P,晶振大小影响不大

网友D:
十几兆到几十兆不一定,看你的设计要求多少

网友G:
晶振按大小和脚位怎么分类

网友P:
一般要保证晶振频率不超过24MHz

网友D:
这也不一定。
有些还真和单片机有关。

网友Q:
跟单片机有什么关系啊

网友R:
难道不是晶振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吗

网友S:
按照数据手册指定的选

网友T:
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

网友U:
楼主问的是选型问题还是制作工艺的问题啊

网友V:
楼主是指晶振体积大小还是频率大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