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805-32的U1软件建的MPJ文件怎么在U1上在线烧录。

楼主(2022-02-01):
MA805-32的U1软件建的MPJ文件怎么在U1上在线烧录。

网友A:
建议采用根据不同封装的转接座烧录,避免因为接线错误造成芯片错误。

楼主:
是这样的,我们这边能够单独烧录芯片,但是同时希望能够焊在板子上也能烧录,方便维修嘛

网友B:
每次重新刷程序的话,都需要把芯片卸载下来,片子容易坏

楼主:
是啊,而且也很浪费人力。希望找个方法,能够在线烧录

网友C:
应该有办法,我想想啊

楼主:
我这边只有一个U1烧录器建的MPJ格式的文件

网友D:
可以将U1的RET、GND、SDA、VCC、SCL、P3。0相对应的与IC的脚位相连,并可以在线烧录。

网友E:
U1的右边有这个接口,PCB上需要留出这个接口。就可以在线烧录。

网友F:
R25、R26边上的两排接口,选择最右边的一排

楼主:
RET、GND、SDA、VCC、SCL、P3。0相对应的与IC的脚位相连 请问分别对应那几个脚?请详细说一下 好吗

网友G:
对应的脚位:
RET、GND、SDA(p4.5 OCD-SDA)、VCC、SCL(p4.4 OCD-SCL)、P3。0

以PDIP40 为例:分别对应的脚位数是
RET(9)、GND(20)、SDA(31)、VCC(40)、SCL(29)、 P3。0(10)

网友D:
U2的烧录器可以改吗?

网友H:
我需要在线烧录ma84g564单片机的程序

网友I:
22、OCD-ICE 和U1 界面烧录脚位对应编号。

型号        封装        OCD-SCL        OCD-SDA        RST        VDD        VSS        CLK
MA82G5Dxx        SOP28        27        28        26        7        5        N/A
        SS0P20        19        20        18        5        3        N/A
        SOP16        15        16        14        5        3        N/A
MA82G5Cxx        LQFP64        34        35        33        56        54        N/A
        LQFP48        26        27        25        43        41        N/A
MA82G5Bxx        SSOP28        27        28        26        7        5        N/A
        QFN32        18        19        17        28        26        N/A
        LQFP32        18        19        17        28        26        N/A
        QFN20        17        18        16        3        1        N/A
        SSOP20        19        20        18        5        3        N/A
        SOP16        15        16        14        5        3        N/A
MA82G5Axx        LQFP64        34        35        33        56        54        N/A
        LQFP48        26        27        25        43        41        N/A
MA84G564        LQFP64        34        35        33        56        54        N/A
        LQFP48        26        27        25        43        41        N/A
MA805/806        DIP40        40        20        31        29        9        10
        LQFP44        38        16        29        26        4        5
        LQFP48        42        18        32        28        5        6
MA82G5Exx        LQFP48        26        27        25        43        41        N/A

网友J:
MA805-32用U1或OCD-ICE烧录,对应的脚位编号(各种封装的都有)。

网友K:
没碰到过

网友L:
这个是自动生成的文件吗

网友M:
必须要用专用的烧录器吗

网友N:
如何进行脚位编号啊

网友O:
还需要手动编制吗

网友P:
必须要有这个文件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