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竟然能实现串口功能?

楼主(2022-02-01):
我看有的开发板上什么都没有就一个STM32F103,竟然能实现串口功能,也没有其他串口的芯片啊,怎么做到的。

网友A:
F103带一个USB device接口,最简单的nucleo板卡不就是103写的ST-LINK嘛?

楼主:
原来如此,多谢多谢。我知道他们说的那个Maple的103开发板咋回事了,谢谢。

网友B:
F103,不仅有多个串口,还有一个USB DEVICE 接口

楼主:
en ,刚才看到有给帖子介绍的一个开发板,上面光秃秃的就一个103芯片,可以通过USB烧录程序。

楼主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466396-1-1.html
就是这个贴里面的那个板子。

网友C:
USB DEVICE 接口是干什么的,有什么区别

网友D:
参考下nucleo板卡的ST—link 你就懂了。

网友E:
内置串口功能模块

网友F:
用来设计USB设备用的,例如,USB鼠标等

网友G:
模拟串口也很简单的啊

网友H:
自带USB device接口,写个代码,驱动下,很好玩。

网友D:
F103自带USB device接口

网友I:
103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

网友J:
芯片用USB 的FS,有个虚拟串口

网友K:
你说实现串口功能是指的什么?TTL转232么?

网友L:
可能是用模拟电路搭建的吧,其实232就是个电平转换而已

网友M:
你说的可能是232这种,一个芯片也是可以的

网友N:
你看看232和TTL差什么?好像就是电平不一样

网友O:
当然可以,你看看TTL转232怎么做呗

网友P:
232也不可以吧

网友Q:
只有一个不能吧

网友R:
旁边有功能小板吧

网友S:
用三极管和电阻电容等搭建的吧

网友T:
电平转换一下

网友U:
本身自带这个外设吗

网友V:
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芯片比较稳妥,集成度也高

网友W:
就跟电平转换似的,232也是这样

网友X:
你可以拍一下电路啊,帮你分析一下

网友Y:
感觉是电平转换实现的串口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