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如何把这个高频信号给隔离了呢?

楼主(2022-02-02):
小弟在做一个电路,这个电路分为上下两个模块。供电的电源(+5V)设在下面的模块,然后通过磁珠把下面电源的+5V与地分别和上面电路连接起来。也就是用一个电源分别给上下两个电路供电,上下电路中间用磁珠隔离。现在下面电路中有1MHz的高频信号,这个信号会传入上面的电路。小弟想请教各位:如何把这个高频信号给隔离了呢?

网友A:
不让它进入上面电路?

楼主:
是啊,顺便说一下,电源只能用一个,不能分开

网友B:
用磁珠隔离效果呢?

楼主:
效果不明显

网友C:
无线藕合?加金属板隔離?

网友D:
这个真不懂啊,帮顶,请高手帮忙

网友E:
看来楼主磁珠隔离效果好不够哪.
接下来的措施:
1. 换用更大阻抗的磁珠
2. 增加磁珠后面的电容的滤波能力, 加大电解可能没有效果了, 可以增加高频电容. 多并几个.
3. 如果高频信号还是不够小, 那要考虑 LC 或 PI 滤波了.

网友A:
1MHz的话,加磁珠应该没什么效果的。用大的LC吧 (4.7uH+22uF)

网友F:
滤波加在+5V上比较合适吧。两块地之间最好还是用0R电阻单点接地比较合适。

网友C:
LC滤波才是最有用的,L要选择好的电感

网友A:
应该是电磁幅射干扰!…

网友G:
上下两个板中间加金属屏蔽板,厚度建议0.6mm以上,铜材,大面积接电源地。另外,上下两层,电感相互远离,不能远离的,也要保证方向上尽量垂直放置以放置磁耦合。芯片电源端做好退耦、滤波。

网友A:
楼主看看,这个得换用更大阻抗的磁珠啊!!!!

网友H:
不能使用高频信号隔离器吗?淘宝上很多卖的啊

网友B:
增加磁珠后面的电容的滤波能力,不知是否可以加大电容呢?

网友I:
加磁珠好使吗

网友J:
一般都是怎么处理呢

网友K:
加一些滤波电路就能解决吧

网友L:
感觉这个经验很重要

网友M:
能确定频率是多少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