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2]
貌似很少见到STM32F2系列

楼主(2022-02-02):
貌似很少见到STM32F2系列

网友A:
STM32 F2系列Cortex-M3高性能MCU

基于ARM® Cortex®-M3的STM32 F2系列单片机采用意法半导体先进的90 nm NVM制程制造而成,具有创新型自适应实时存储器***(ART***™)和多层总线矩阵, 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性价比。

该系列MCU具有集成度高的特点:整合了1MB Flash存储器、128KB SRAM、以太网MAC、USB 2.0 HS OTG、照相机接口、硬件加密支持和外部存储器接口。

意法半导体的加速技术使这些MCU能够在主频为120 MHz 下实现高达150 DMIPS/398 CoreMark的性能,这相当于零等待状态执行,同时还能保持极低的动态电流消耗水平(175 µA/MHz)。
该系列MCU提供的封装选项包括LQFP64、LQFP100、LQFP144、WLCSP66(< 4 × 4mm)、UFBGA176和LQFP176,
包含2款产品,它们的引脚、外设和软件均完全兼容。该系列产品与其他STM32产品也引脚兼容。

•  STM32F205/215– 120 MHz CPU/150 DMIPS,高达1MB、具有先进连接功能和加密功能的Flash存储器
•  STM32F207/217 – 120 MHz CPU/150 DMIPS,高达1MB、具有先进连接功能和加密功能的Flash存储器,比
STM32F205/215增 加了以太网MAC和照相机接口;封装越大,GPIO和功能越多

网友B:
哪个接口?

楼主:
原来这么少的品种,知道为啥了。

网友C:
我没玩过F2系列的,看到官网有这种板卡。

网友D:
F2系列是属于互联性的吗?

网友E:
有F4 F7了就没必要用Cortex M3的F2了

楼主:
确实  连提到的人都很少

网友F:
拆个jlink v9看看

网友G:
以前我们经常用207做产品,只是性价比不如407,切换到407了

网友H:
没407好用

网友I:
确实很少看见有人问

网友J:
貌似技术贴也相对来说少点

网友K:
我一直以为没有这个系列呢

网友L:
那么它差在哪里呢

网友M:
两个系列有什么差距啊

网友N(2022-03-15):
我也好奇,为啥很少用F2呢?

网友O:
可能F2系列性能很**肋吧,比F1强不多少,还比F1贵

网友P:
这个正常吧,你看F3用的也不多

网友Q:
一般都是F1和F4,差不多的价格为什么不用性能更好的呢

网友R:
F2好像都用在jlinkV9上了吧

网友S:
F2可能是性价比不如F1,性能不如F4,所以没人选择吧

网友T:
这个F2之前的定位是什么方面啊?是USB么?

网友U:
这个是根据ST的产品规划的,比如F1是MCU控制,F3是电机控制,F4是算法等

网友V:
可能F2没有性价比,所以很少见吧

网友W:
我见的F2一般都是仿真器上看得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