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
PIC16F1503管脚电压

楼主(2022-02-02):
用万用表黑表笔接14脚的VSS,红表笔接第3脚。在不同的情况量到1.6V和2.6V。我程序里是拉高的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复位后, 如果是模拟复用口, 则是模拟口; 如果只是数字口, 则是输入状态.

网友B:
检查一下初始化代码, 是否正确的初始化了ANSELx, TRISX相关的寄存器

网友C:
如果是输出的话, 还需要设置相应的LATXx寄存器.

楼主:
写入PORTA 时,实际上会写入相应的LATA 寄存器。读取PORTA 寄存器时,将返回实际的I/O 引脚值.
所以LAT寄存器不用专门写吧?

网友D:
其他寄存器设置对的吗?

楼主:
我刚才发现5脚的电平会影响到3脚。5脚拉高,5脚就会有1.6V的电压。5脚拉低。3脚也是低的。

网友E:
有将I/O口设为输出了吗?

楼主:
是设为输出:
TRISA0 = 0;
        TRISA2 = 0;
        TRISA1 = 1;
        TRISA3 = 0;
        TRISA4 = 0;
        TRISA5 = 1;

楼主:
不管输出1还是0都是1.6V

网友F:
把你的初始化代码贴一下,才好分析

网友G:
T1GSEL = 1;

楼主是要使用RA3 管脚作为Timer1的门控信号 吗?

楼主:
不是RA3是悬空的,我要用RA4做GPIO

网友H:
对RA4的初始化看起来没什么问题。检查过外部硬件电路?

网友B:
CONFIG1设置不对,RA4和CLKOUT复用,如果要用作I/O的话,CONFIG1里的CLKOUTEN不能使能。

网友I:
IO口的初始化,阅读数据手册的每个端口的章节末尾都有如下的表格,表格里的白色的位都是你要检查是否正确设置的位。

网友J:
先确认硬件是否有连焊什么之类的,再检查下端口配置

网友K:
还没解决?

网友H:
不同模式,内部电路是不同的。

网友L:
截个电路图看看,有可能是外部零件引起,我有遇到过类似情况。

网友M:
何种不同的情况呢

网友G:
楼主能详细的描述一下吗

网友I:
用示波器看的 还是用万用表看的啊

网友K:
这种电压交替有规律吗

网友N:
MIcrochip原装代理 1503有备货

网友O:
引用 楼主:
写入PORTA 时,实际上会写入相应的LATA 寄存器。读取PORTA 寄存器时,将返回实际的I/O 引脚值.
所以LAT寄存 ...

用作数字输出端口,输出值应写入LAT输出锁存寄存器,可以避免发生读修改写现象(输出值写PORT寄存器,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读修改写)。

网友O:
首先不知道你这么测量的目的是什么?也不知道你想做什么,以及具体是怎么做的。

你应该先说清楚你想实现什么功能,然后再说你实际是怎么做的,最后再说实际的现象和理想的现象之间的差异。

网友P:
跑个点灯的例子程序,把输出端口改到这个IO上,再量量试试看

网友Q:
可能会引入干扰

网友R:
会不会是虚焊了呢

网友S:
根据表格检查就可以了

网友T:
用万用表量一下

网友U:
直接接地看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