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
CH579的GPIO,怎么没有OD输出方式?

楼主(2022-02-02):
/**
  * @brief  Configuration GPIO Mode
  */
typedef enum
{
    GPIO_ModeIN_Floating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浮空输入
    GPIO_ModeIN_PU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拉输入
    GPIO_ModeIN_PD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拉输入
    GPIO_ModeOut_PP_5mA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推挽输出最大5mA
    GPIO_ModeOut_PP_20mA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推挽输出最大20mA

}GPIOModeTypeDef;

没有OD输出方式,模拟I2C就会变得很麻烦,SDA需要进行输入输出模式切换

网友A:
对的,没毛病啊

网友B:
确实没有吗

网友C:
怎么能没有这种模式呢

网友D:
那就别用模拟的了是吧

网友E:
那他有哪些模式呢

网友F:
那用起来有时候就不方便了

网友G:
那就只能切换一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