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硬件上测得是高电平

楼主(2022-02-02):
但MCU为什么测得是低电平呢?

网友A:
可能IO口坏了,也可能IO口设置不对···

网友B:
之前给别人调试软件,是PIC的,OSC的2个脚本来是接晶体电路,我改为内部RC,把这2个脚作GPIO使用,
无论无何不受控制。

网友C:
首先看看是否有虚焊情况,再看配置,最后再是否芯片坏了。

网友D:
不是程序问题,就是IO口硬件有问题。

网友B:
最好不要是芯片的引脚烧坏了

网友C:
当然io的电平如果闲置可能存在问题的

网友E:
io的电平如果闲置可能存在问题的

网友F:
换个脚玩

网友G:
这两天调试碰到这个问题,我这里是因为软件IO设置问题

网友H:
有可能是IO的问题,IO的电平信号是多大的。

网友I:
直接接到3.3V  看看io口的状态 如果这样都是低电平状态 那就是配置或者io口有问题了

网友F:
没看懂什么意思?

楼主:
是不是程序上IO设置的有问题?

网友J:
怎么楼主的题目和内容是相反的啊

网友F:
不明白楼主想说啥

网友F:
仿真,改变硬件输入,看寄存器状态

网友K:
没理解你的描述,是硬件高电平,但MCU的IO是低电平是么?

网友L:
你看看是不是外围电路有关啊

网友M:
这个你说清楚点儿,好帮你分析呀

网友N:
你的高电平是多少V电压啊?别没超过芯片的基准电压,就给认定为低电平了

网友O:
你改变一下电压,看看这个IO是否有变化呗

网友P:
没太理解,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外围电路的关系比较大

网友Q:
你去看看整体的电路图,然后再做分析吧

网友R:
建议你还是看看程序代码吧,靠谱一些

网友S:
这个不是问题吧,你得先看看你的硬件,然后再看看程序才行

网友T:
设置为输出模式吗

网友U:
硬件搭建有关系的

网友V:
配置输入对不?

网友W:
拉高了 但是实际是低电平吗

网友X:
应该是有什么反向电路么?

网友Y:
能不能详细说说现象啊

网友Z:
高低电平分别是多少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