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宏定义

楼主(2022-02-02):
我想通过自定义GPIO,来方便程序的移植
比如
#define My_GPIO GPIOC

然后程序中直接可以使用My_GPIO来实现对应的操作。
但是在端口初始化的过程中,还需要初始化相应的时钟,我同样想通过宏定义来实现,如下面格式
#define link(arg) RCC_APB2Periph_##arg

返回的结果为RCC_APB2Periph_GPIOC,以方便在时钟使能函数中使用
请教该怎么实现

网友A:
#define link(x) RCC_APB2Periph(x)

网友B:
建议去玩玩位带操作,这样就会明白很多了

网友C:
可以这样  #define MYIO(a) GPIO##a输入ABCDEFG就OK了

网友D:
通过#define My_GPIO GPIOC,来方便程序的移植,而不需要每次去程序中找移植后需要修改的地方
怎么做

网友E:
把需要的端口,引脚时钟都重新自己定义一下

网友F:
记住宏实现的是完整的替换而已

网友G:
放在头文件里是不是就可以了

网友H:
  1. #define My_GPIO GPIOC
  2. #define _link(port) RCC_APB2Periph_ ## port
  3. #define link(port) _link(port)

转换过程:
link(My_GPIO) -> _link(GPIOC)  -> RCC_APB2Periph_GPIOC

网友I:
如果自定义 如何让系统识别呀

网友J:
放在头文件里关联一下吧

网友K:
自己定义一下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L:
这样的话 通用性不好吧

网友M:
在自己团队内部沟通好就可以

网友N:
其实都是可以很好的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