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请问有能直接进5V信号的引脚么

楼主(2022-02-02):
芯片的引脚问题

网友A:
芯片的FT标注脚都可以接5v信号。

网友B:
那那些芯片被用作第二功能的时候还兼容五伏吗

网友C:
不管它复用成什么功能,关键看该脚是FT【5v tolerance】脚。

楼主:
好的 非常感谢

网友D:
只要不是L系列的一般都有这功能。

网友E:
有 看手册上能找到

网友F:
ft的都可以的

楼主:
有的引脚可以 有的引脚不可以

网友G:
当然有了 手册上写的很明白

网友H:
当然有了  一些ft引脚

网友I:
有些引脚是可以的

网友J:
手册上有说明 标识FT的可以

网友K:
FT标注脚都可以接5v信号

网友L:
楼主还是要仔细看手册啊

网友M:
看该脚是FT脚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