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明白IO口当地址/数据线用的时候是个什么功能?

楼主(2022-02-02):
没有明白IO口当地址/数据线用的时候是个什么功能?

网友A:
与其他外部数字模块通信的用的

网友B:
地址/数据线复用功能

网友C:
这是个复用的功能口

网友A:
楼主该抓抓基础了

网友D:
出于什么考虑?

网友E:
和外部电路连接用

网友F:
额 可以看看现成的电路就能明白了

网友G:
这个 只能去意会了

网友H:
就是需要地址啊 访问数据啊之类的时候用啊

网友I:
一般就是并口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