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实时监控变量值

楼主(2022-02-02):
使用SLAB II在KEIL仿真里面,Watch窗口变量不能再程序全速运行的情况下实时监控变量值

网友A:
什么意思?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

楼主:
有谁可以帮忙解决可以实时在Watch窗口看到监控变量值

网友B:
在硬件仿真的时候,点击view->watch1,观察变量怎么不能实时的更新了

楼主:
点击view -- periodic window update已经勾选!!!!!

网友C:
好像这个单片机确实是在全速运行的时候,变量是不会实时改变的,

网友D:
开来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

网友E:
51核和arm核不同,arm核的可以实时看变量,51核只能中断的时候看

网友B:
你可以用串口发出来看变量

网友F:
能吧,要多实时?

网友G:
仿真要看实时变量不稳定,容易掉线。

网友H:
这个不稳定的

网友I:
仿真的时候要实时监控变量值容易掉线

网友J:
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啊

网友K:
没有办法真正的做到实时监控

网友L:
那也不是实时的数据

网友M:
那也得程序暂停了才能看得到

网友N:
我觉得真正的实时不太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