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
用h1102nl做LAN8720的网络变压器可以吗?

楼主(2022-02-02):
LAN8720的网络变压器可以用h1102nl吗?

楼主:
h1102nl的电路图就用网上给w5500做网络变压器的电路图,就是把

w5500网络变压器的电路图部分直接复制过来用在LAN8720上,这样可以吗?

网友A:
感觉不行啊

楼主:
还是必须要hr911105a?

楼主:
用这个图的网络变压

器电路部分把w5500换成LAN8720可以吗?

网友B:
应该可以。

网友C:
应该是可以的!

网友D:
标准都是差不多的,应该可以。

网友E:
原理都差不多,不过外围电路要改

网友F:
看了 LZ 的 SCH  还没有看w5500规格书。 看到做 线路是交叉的。  难道W5500 不支持交叉线直通线自适应这个功能?

网友E:
两种都可以接,但是别接错了,就行

网友B:
应该可以,百兆网要求没那么高,没接错,没有大的布线问题应该都能用起来

网友G:
应该可以的

网友H:
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I:
当然可以了啊

网友J:
我用的就是这个

网友K:
当然可以用这个了啊

网友L:
这个就是专门用做隔离的

网友M:
放心的额用的  很安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