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写的程序不用中断接收的时候可以接收字符串

楼主(2022-02-02):
最近我在弄一个项目,其中需要一个串口通信的,但是我写的程序不用中断接收的时候可以接收字符串

楼主:
但用中断后,我发觉自己不知道怎样去写接收一个字符串的代码。

网友A:
没看出你本意思。。。

楼主:
是要通过串口发送一个串到PC机,然后PC机正确接收后会返回“OK”两个字符。

网友B:
是不是就是接收“OK”这个串口中断接收子程序不会写?

网友C:
你有写好的吗?帮你改一下,还是重新写啊?

楼主:
我想要一个接收多个字符但不确定且在一个范围内的代码。主要是我不知道如何判断是否接收字符串完毕,所以在通过LCD屏幕显示的时候总是不知如何下手。

楼主:
//------------串口中断接收----------------
void uart_interrupt() interrupt 4
{
   ES = 0;

   if(RI)
   {
    RI = 0;
    InStr[InStrLoc] = SBUF;
    InStrLoc++;

   }
   else
    TI = 0;
   ES = 1;  //允许串口中断
   return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主函数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main()
{
int i;
lcd_disp0();
init_serialcomm(); //串口初始化
clrbit=1;   //置清屏标志位
LCD_clear();   //清屏
putnstr(InStr, sizeof(InStr)/sizeof(char));
for(i=0;i<MAXLEN;i++)
   InStr='\0';

while(1)
{
  delayx1ms(500);
   if(InStrLoc >= MAXLEN)
   {
    for(i=0;i<MAXLEN;i++)
    {
     LCD_write_char(InStr);
    }
    putnstr(InStr, sizeof(InStr)/sizeof(char));
    InStr[0] == '\0';
    InStrLoc = 0;
   }
}
}

网友B:
还是接收一个确认字符比较省事,两个麻烦点
volatile sbit OK = 0;
void Receive(void)interrupt xx using 1
{
       static sbit i = 0;
       if(RI)
       {
             if(!i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f(SBUF == 'O')i = 1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f(SBUF == 'K') OK = 1;//OK由主程序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i = 0;  //即使错了也置零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}
}

网友D:
貌似RI得手工清除吧,上面的程序还要清除一下下RI

网友E:
51单片的串口通信函数网上应该不少

网友F:
接收不定长的字符需用另一手段处理。

网友C:
楼主是新手,串口驱动程序其实有几种处理方法,依不同应用场合而不同,多研究和实践就会找到适合自己的。

网友E:
额……你应该用串口中断……

网友E:
自己定义个通信协议

网友F:
这是通信协议的问题,和是不是中断关系不大,自己定一个协议,两端的程序都按照协议即可

网友G:
中断函数名就是PWMInterrupt,你看GLD文件的话,里面也有

网友H:
这个向量表找到了,但是具体函数名在下不会编写

网友I:
可以在中断里继续收发。

网友J:
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

网友K:
在哪里找向量表啊

网友L:
我觉得这个就是用的多了就熟悉了 刚开始找有点费劲

网友M:
函数名其实就是一个名字啊

网友N:
感觉需要修改的细节还是很多的

网友O:
GLD文件里都包含什么内容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