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CAN接口烧写程序

楼主(2022-02-02):
这里有谁知道STM32F1如何使用CAN接口烧写程序。
    1、烧写上位机软件
    2、烧写硬件工具
    3、烧写硬件CAN电路

网友A:
1、你先搞定CAN通信;

网友B:
2、你再搞定IAP升级;

网友C:
3、最后结合起来就可以了,上位机显然你自己做,协议你自己定;

网友D:
网上也有人提供现成的方案的

网友E:
这个只会jtag下载程序。

网友F:
是不是串口下载,这个配置应该可以实现。

网友G:
淘宝有一个卖CAN盒的。貌似还可以!通过CAN可以对挂在上面的多个芯片进行IAP,速度也快!

网友H:
除非你自己些BOOT程序

网友D:
首先,你得整个BootLoader。

楼主:
如前算是搞定了IAP 上位机自己在摸索QT 尝试自己编写

网友D:
就要用can的bootloader了,官方有参考的

网友I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676128-1-1.html
看看这个贴的内容是否能帮助你。

楼主:
全部自己写

网友J:
iap升级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啊

网友K:
感觉自带的can不好调试

网友L:
感觉很难调试啊

网友M:
反正遇到的困哪很多

网友N:
为什么需要搞定这么多呢

网友O:
还能用这个接口烧写程序?

网友P:
岂不是很麻烦吗

网友Q:
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

网友R(2022-10-07):
除非自己写

网友S:
让其作为芯片休眠唤醒脚

网友T:
调用make_youtiao()

网友U:
时钟越快功耗越大、抗电磁干扰能力越弱

网友V(2023-02-13):
自带的can不好调试的

网友S(2023-08-01):
把表层的铜通过过孔与PCB地平面相连

网友W:
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

网友T:
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

网友X:
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

网友U:
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

网友Y:
LSI、LSE是作为IWDGCLK(独立看门狗)时钟源和RTC时钟源使用

网友Y:
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

网友Z:
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

网友AA:
表示它是函数指针,另外其函数实体可以先初始化为0

网友AB:
利用协议、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