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
采集电池电压不准

楼主(2022-02-02):
stm32l471

楼主:
你得上程序啊

楼主:
static void MX_ADC1_Init(void)
{
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;

    /**Common config
    */
  hadc1.Instance = ADC1;
  hadc1.Init.ClockPrescaler = ADC_CLOCK_ASYNC_DIV1;
  hadc1.Init.Resolution = ADC_RESOLUTION_12B;
  hadc1.Init.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  hadc1.Init.ScanConvMode = ADC_SCAN_DISABLE;
  hadc1.Init.EOCSelection = ADC_EOC_SINGLE_CONV;
  hadc1.Init.LowPowerAutoWait = DISABLE;
  hadc1.Init.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
  hadc1.Init.NbrOfConversion = 1;
  hadc1.Init.Dis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
  hadc1.Init.NbrOfDiscConversion = 1;
  hadc1.Init.ExternalTrigConv = ADC_SOFTWARE_START;
  hadc1.Init.ExternalTrigConvEdge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;
  hadc1.Init.DMAContinuousRequests = DISABLE;
  hadc1.Init.Overrun = ADC_OVR_DATA_PRESERVED;
  hadc1.Init.OversamplingMode = DISABLE;
  if (HAL_ADC_Init(&hadc1) != HAL_OK)
  {
    _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}

    /**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
    */
  sConfig.Channel = ADC_CHANNEL_VBAT;  //ADC_CHANNEL_TEMPSENSOR  ADC_CHANNEL_VBAT ADC_CHANNEL_VREFINT
  sConfig.Rank = ADC_REGULAR_RANK_1;
  sConfig.SamplingTime = ADC_SAMPLETIME_2CYCLES_5;
  sConfig.SingleDiff = ADC_SINGLE_ENDED;
  sConfig.OffsetNumber = ADC_OFFSET_NONE;
  sConfig.Offset = 0;
  if (HAL_ADC_ConfigChannel(&hadc1, &sConfig) != HAL_OK)
  {
    _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}

}
float GetVbat11(void)
{
        volatile uint32_t ad;
        float v;
       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(&hadc1, ADC_SINGLE_ENDED);
        MyDelay(10000);
        HAL_ADC_Start(&hadc1);
        MyDelay(10000);
        ad = HAL_ADC_GetValue(&hadc1);
        MyDelay(10000);
        ad = HAL_ADC_GetValue(&hadc1);
        //HAL_Delay(10);
        HAL_ADC_Stop(&hadc1);
        v = ad / 4096.0 * 3 * 3 * 1000;
        return v;
}

楼主:
采集出来的电压值 和实际不符,我电池电压在3.5的时候,输出才有3.15左右   看手册 看了好几遍了   也没看出哪里还有问题

网友A:
采集实际电压之前不妨先给改ADC输入管脚输入一个0V和3.3V,看看单片机采集出来的电压是否与实际电压相等

楼主:
ADC有个电压校准接口,可以尝试一下

网友B:
再者,采集电压3.5V如果直接接到单片机,应该是不行的。

楼主:
来点人 指导下  这手册看的都快吐了     测refint通道测出来的值和内部存储器57aa地址的值 也有差距

网友C:
你芯片的vdda是多少?

网友A:
待测信号电压不得高于VDDA,而VDDA又不高于3.6V.

网友C:
如果你外接VREF,它不得高于VDDA。

网友A:
另外,你把采样时间适当调长点。

网友D:
是不是输入阻抗的问题

楼主:
片子电源VDDA为3.0v    vabt为 3.5v  vref接vdda 为3.0v      试过延时 时间长 也是一样

楼主:
这个就是电池的正极直接接单片机vbat引脚 ,应该是输入阻抗在20mΩ以下

网友E:
参考电压准吗,采集时间够吗

网友F:
你测试vbat电压,这个电压高于vdda,不行。

网友G:
跟硬件电路也有关系

网友H:
被采样的频率是多少啊

网友I:
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原因

楼主:
能说说大概差多少吗

网友J:
大概相差多少啊

网友K:
电压基准是用的什么啊

网友L:
信号波动大吗

网友M:
采样频率设置的多少啊

网友N:
供电电压是多少啊

网友O:
信号超出幅值上限了吧

网友P(2022-03-15):
采集电压不准为啥呢?是基准没搞好?

网友Q:
电池电压不准可能是你后级负载用电量比较大,而且比较跳动

网友R:
这个不准也正常吧,跟后级有关系的

网友S:
如果可以,你采集的频次不要快

网友T:
一般情况ADC不会采集不准的,可能是你驱动了大功耗的设备,导致电压跳动

网友U:
不准的话,建议你采集可以去掉最高和最低值,然后取平均

网友V:
看你如何设计的电路呗,跟电路有很大关系的

网友W:
ST的设计ADC比较稳的了,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,或者是电路设计的锅

网友X:
电池本身就不是很稳定的吧,用电增加,电池电压就下来了

网友Y:
测量电池有这种状态正常的,你需要测多次取平均的

网友Z(2023-03-03):
如果用示波器看得很平稳,那大概能说明是驱动层的问题了

网友AA:
采样时间调长点试试

网友AB(2024-01-11):
我们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原因

网友AC:
你的芯片的VDDA是多少?

网友AD(2024-04-05):
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.5mm。

网友AE:
会占用PCB的空间,成本也会更高。

网友AF:
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,通常在信号回路中,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.3~1.6倍。

网友AG:
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。

网友AH:
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/断两种状态,当开关管关断时,脉冲变压器处于“空载”状态,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

网友AI:
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

网友AJ:
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

网友AK:
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

网友AL:
对于环氧树脂而言,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.5W/M·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

网友AM:
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