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一个RET1指令是返回到哪一句的?

楼主(2022-02-02):
ORG  0000H
AJMP    START
ORG  000BH
AJMP    TIME0
ORG    30H
START:MOV  P1,#0FFH
MOV  TMOD,#00000001B
MOV  TH0,#15H         ;
MOV    TL0,#0A0H
SETB    EA
SETB    ET0
SETB    TR0
LOOP:AJMP    LOOP
TIME0:
PUSH    ACC
PUSH    PSW
CPL    P1.0
MOV  TH0,#15H
MOV    TL0,#0A0H
POP    PSW
POP    ACC
RETI
END

网友A:
程序执行到LOOP:后,便反复执行当前行的指令,直到Timer0定时中断的到来

网友B:
RETI 是中断返回指令,简单的说就是在那个地址中断发生了,中断子程序处理完之后就返回到哪里,继续执行中断前未完成的程序,顺序执行。

网友C:
LZ这段程序中主函数只有一条"AJMP    LOOP", 自然只会返回到"AJMP    LOOP"。

网友D:
程序转入Timer0定时中断服务程序中运行,完成后,通过执行RETI指令

网友E:
返回中断前的位置,这回它又在那儿不停地LOOP了。。

网友F:
返回到从哪里进中断的下一条指令处

网友G:
START:
LOOP:
TIME0:
提示很明显

网友A:
RET1是TIME0中断函数返回,继续运行进行中断之前的代码

网友H:
中断发生时PC寄存器会保存在堆栈中,RETI从堆栈中恢复PC寄存器值

网友I:
返回到断点
断点就是进中断前的下条指令处

网友J:
就是,这个主程序只有一条:loop:AJMP   LOOP  返回就是这里

网友K:
看不懂汇编语言啊

网友L:
我就看不明白呀

网友M:
PC寄存器会保存在堆栈中

网友N:
RETI从堆栈中恢复PC寄存器值

网友O:
跳到指定的编号位置啊

网友P:
RETI 是中断返回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