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钟设置的CKCON:一般用不用设置?

楼主(2022-02-02):
时钟设置的CKCON:一般用不用设置?

网友A:
如不分频不设置行不?

网友B:
哪个片子?

楼主:
MG87FE2051

网友C:
CKCON  复位后默认的值,就是不分频。你想不分频,就可以不去设置。

楼主:
CKCON2用不用设?

网友D:
CKCON2  上电默认是由烧录熔丝位决定的。

楼主:
上电默认是12clk还是6clk还是随机?XCKS0~5与用户有关没?

网友E:
上电后,可在软件中修改。
*XCKS0~5,是ISP、IAP操作延时设置,clk不同,这个延时不同,所以需要设置。

网友F:
默认是11M,如果是@12t
根据使用情况,参照上电默认值,决定是否去设置

网友G:
CKCON是为了省电降频用的,如果系统无什么要求不用理它

网友H:
CKCON2上电的时候会load硬件选项OR寄存器的值(肯定不是随机的啦)

网友I:
这个硬件选项OR是用U1烧录器来烧录的,软件无权修改,但是软件可以在程序中修改CKCON2的值来达到双倍速的作用

网友J:
是不是一般的mcu如果用默认的设置,都可以不用设置任何参数?

网友K:
这个位涉及到什么呢

网友L:
这个是分频倍频吗

网友M:
一般情况下默认就可以

网友N:
不够用了才进行修改

网友O:
烧录熔丝位在哪个寄存器里边啊

网友P:
烧录熔丝的作用是什么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