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CCS编译问题

楼主(2022-02-02):
为什么会这样?

"aa.sbl", ERROR!   at line 1: [E0000] Unrecognized special character
        BDB0?

网友A:
无法识别的特殊字符,你用什么特殊的字符了?

网友B:
你检查下标点符号是不是输入了 "全角" 字符?

网友C:
再不行 换个高点版本的。

网友D:
还没用过ccs 跟keil区别大不大?

网友E:
代码修改了,重新下载就行的

网友B:
看看是不是汉字输入了吧。

网友F:
可能第一行存在不识别的字符

网友G:
定义的字符有问题的,看下定义的类型会否为库中的。

网友H:
aa.sbl  这个不识别的很正常,可以写成aa_sbl的倒可以的

网友I:
这个针对变量的话不要用特殊的字符的,一般的用用'_'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J:
定义和数据使用不一致。

网友K:
解决了没,应该提示的还有在哪一行附近吧。

网友B:
非法字符?

网友K:
全角半角的问题?

网友L:
有些字符无法识别啊

网友M:
特殊字符无法识别

网友N:
ccs都不能识别什么字符呢

网友O:
特殊字符 转义字符啥的

网友P:
不能识别全角字符吧

网友Q:
一些下划线啥的支持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