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晶振起振问题

楼主(2022-02-02):
用示波器测量有没有波形,还有用万用表能(根据个人经验两只管教相差0.7左右,相同一样不能起振)

网友A:
所有的晶振都是这样的吗?

网友B:
用示波器测试一个管脚的波形的吧,正常情况下是有波形的产生

网友C:
不起振是为什么?晶振本身问题?还是单片机问题。或者程序是启用内部晶振

网友D:
用万用表(R×10k挡)测晶振两端的电阻值,若为无穷大,说明晶振无短路或漏电

网友E:
测试输出脚电压。一般正常情况下,大约是电源电压的一半

网友F:
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

网友G:
可以改换晶体两端的电容。。

网友H:
在PCB布线时晶振电路的走线应尽量短且尽可能靠近IC

网友B:
用数字电容表(或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)测量其电容

网友I:
用电压档测晶振两脚有0.4-0.7V,表示主板已经起振。

网友J:
阻抗失配而不能起振。。

网友K:
这个需要测晶振脚对地电压。

网友L:
振荡电路自激不起来。。

网友M:
将试电笔插入市电插孔内,用手指捏住晶振的任一引脚,将另一引脚碰触试电笔顶端的金属部分,若试电笔氖泡发红,说明晶振是好的;若氖泡不亮,则说明晶振损坏。

网友N:
因为外围零件无非为电阻,电容,你很容易鉴别是否为良品。

网友K:
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晶振两个引脚电压是否是芯片工作电压的一半,比如工作电压是5V则测出的是否是2.5V左右。

网友J:
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。。。

网友E:
一般损坏的晶振容量明显减小。。

网友O:
晶振电路是不是按照对应开发板上的设计做的

网友C:
单片机质量有问题

网友D:
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

网友P:
阻抗失配而不能起振

网友Q:
你看看cubeF4的BSP里面有没有相关的例子。

网友R:
改换晶体两端的电容

网友S:
用示波器来检测

网友F:
晶振的匹配电容

网友P:
振荡电路自激不起来

网友H:
单片机晶振不起振是常见现象

网友T:
测量的信号是什么样的呢

网友F:
这个的测量是什么造成的?

网友U:
电路的硬件有问题的。

网友I:
晶振质量有问题

网友E:
芯片跟外壳容易相碰

网友C:
电容质量

网友K:
用万用表触碰的干扰信号可以触发起振

网友D:
晶振两脚之间有走线

网友N:
根据晶振大小选择合适的电容。

网友P:
没遇到无源晶振不起振问题

网友L:
严格按芯片数据手册来选型对应的晶振。

网友G:
看看是否配置成外部晶体模式.这点很关键

网友V:
匹配电容是否合适。一般晶体对匹配电容不是很敏感,只要差别不大,都能起振(10-p20p)

网友J:
能用好的晶振就用好的。
能用有源晶振就用有源晶振。
~~~

网友B:
晶振与电源,两个模块在电路设计中,感觉非常重要。。。如果这两部分,你搞好了,至于走线,什么蛇形、45°拐角,对于MCU控制电路,都不是特别的在意的。。。

网友W:
个人还是感觉,很赞同楼上这位网友的观点。的确电源、晶振很关键。

网友X:
晶振好像分什么泛音还是什么单频晶振。。。

网友L:
我没想到还有这么大的门道。。。

网友E:
有源晶振还是非常好的!

网友V:
电容的大小请参考晶振的使用说明

网友Y:
晶振与串联接地的晶振不匹配

网友Z:
如果不起振,可能硬件的问题。

网友E:
偶尔一个有问题是可以接受的

网友X:
是不是电容不匹配的问题

网友AA:
目前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吗

网友AB:
有时候确实量不出来

网友AC:
使用的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啊

网友AD:
跟布线也有一定关系

网友AE:
我觉得只要有一些波形就行 不一定幅值相符

网友AF:
晶振出问题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