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uVision4如何建立target2的

楼主(2022-02-02):
Keil uVision4如何建立target2的

网友A:
keil 不能建立target2

网友A:
一个窗口只能打开一个工程。

网友B:
如果要同时打开两个以上工程,只能重新开一个keil窗口

网友C:
keil在当前窗口上可以打开一个工程

网友D:
貌似不可以建立吧

网友E:
一个窗口不可以

网友F:
得开俩这个软件

网友G:
哪个版本都不可以吧

网友H:
一个窗口一个工程

网友I:
不支持同时打开两个工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