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SH79F085X 只能用JATG 口仿真吗?

楼主(2022-02-03):
SH79F085X  只能用JATG 口仿真吗?

网友A:
不懂,不能用串口仿真烧程序吗?

网友B:
复位管脚 要接一电容

楼主:
如果复位管脚做I\o口用了,咋复位啊?

网友C:
内部复位啊

网友D:
没用过这个片子。。

网友C:
只能JATG仿真,能用串口烧程序,可以用内部复位。

网友E:
楼主想要干嘛?这个功能肯定不仅仅是这样的吧

网友F:
貌似是不能像st的那样swd了吧

网友G:
貌似只能jtag的

网友H:
应该都可以通过串口烧写的吧

网友I:
最广泛的就是jtag了

网友J:
这个还真是说不好

网友K:
仿真只能用JTAG接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