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实现三种功能HID+msc+CDC

楼主(2022-02-03):
CD, dc, HID, MSC, USB, STM
想利用stm32F103的USB同时实现这三种功能,我对USB还不是太熟悉,请教大家能否同时实现这三种功能

网友A:
哪三 种??今晚问题有些多,但都问的不明不白

网友B:
复合设备,是可以实现的。

网友C:
必须可以的

网友D:
能实现多少,受端点数量限制

网友E:
理论上可以,endpoint看起来足够的。

不过......  实际调试好软件,有难度。

楼主:
有这方面的资料吗,求推荐
就是endpoint和设备的关系的
我现在有一个例程,hid+cdc能够工作,可是加上msc之后呢,在设备管理器中都能发现,但是用不了,这个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F:
你都已经说到难点了,嗯,基本上,这个,需要多看看资料,多读读代码,经过反复调试,才能成功的。

网友C:
请教您一下,当前我这边用HID+CDC组合设备,只能HID能正常工作,CDC识别不到驱动,这块工作不正常,能否参考一下您那边的例程,谢谢!

网友G:
你要实现什么功能?

网友H:
数据传输最好通过串口简单实现。

网友I:
我现在也在调hid+cdc,你现在调试好了吗,能给我参考下吗

网友E:
可以 但是会有一点限制

网友H:
usb本身就不稳定 还是不要这样吧

网友J:
请问msc是什么啊

网友K:
应该会有一点限制

网友L:
usb本身就不稳定

网友M:
还是保守谨慎一点的好

网友N:
最好通过串口简单实现

网友O:
这种功能不好调试的

网友P(2022-10-07):
最好用串口好吧

网友Q:
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。

网友R:
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,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。

网友S:
正常来说,你想让USB实现啥功能,在描述符里写好就行了

网友T:
应该是可以实现HID+CDC这种复合设备的,但是MSC不是很懂,我就不过多评论了

网友U:
你可以学一下USB的原理,它做复合是完全可以的

网友V:
一般情况没问题,但是你逻辑得写好了,不然复合设备可能都不会稳定

网友W:
话说CDC是不是虚拟串口啊,win10的话是不是能免驱?

网友X:
同时实现啊,应该费劲儿吧。两种复合设备是可以的,三种还没弄过

网友Y:
你可以找复合的例子,我知道正点原子就有鼠标和键盘的复合设备,你可以借鉴一下

网友Z:
原来MSC是一种计算机与移动设备的传输协议啊,我竟然不知道

网友AA:
感觉最好就是HIDCDC这种能复合,网上有例程

网友AB:
你单独MSC实现了没,如果实现了,可以加个HID,然后复合之后再加个CDC,一步一步来

网友AC:
虚拟两个HID,一个CDC,一个WinUSB,一个MSC。

网友AD:
STM32F103能够同时实现HID+msc+CDC吗

网友AE:
不能同时实现这三种功能。

网友AF:
利用LibUsb-win32 很容易编写上位机软件 根本不管USB device是CDC HID还是MSC

网友AG:
STM32 实现三种功能HID+msc+CDC   USB自定义HID每个事务只有1个字节

网友AH:
参照ST官方USB标准库下的HID+CDC的示例代码 。

网友AI:
复合设备可以实现的

网友AJ:
理论上可以,endpoint看起来足够的

网友AK(2022-11-06):
复合设备,是可以实现的

网友AI(2023-02-13):
可能会有一点限制

网友AL(2023-08-01):
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(Glass Epoxy)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“基板”开始

网友AM:
If-Else 通常是一个糟糕的选择

网友AN:
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

网友AO:
让该端口输出高电平的语句

网友Q:
你懂其原理才能让你在行业中走的更远

网友AP:
GPIO口被复用为AD输入脚做相关AD检测

网友R:
脚本猛于老虎

网友AP:
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

网友AQ:
核心模块被封装成了一个函数

网友AR:
Git 是程序员学习和工作都离不开发工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