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次循环都是0

楼主(2022-02-03):
void write_byte(uchar bdat)
{

uchar i,j;

for(i=0;i<8;i++)

{

j=(bdat>>i)&0x01;

//j=bdat>>i;

//j=j&1;

write_bit(j);

}

}大家看一下程序,这程序的原意是分离出一个字节每一位,可调试j 每次循环都是0,而j=bdat>>i;j=j&1;这两条语句代替调正常,可奇怪的把程序仿真还正常用运行

网友A:
你在汇编窗口看下就知道咋回事了,一般是显示刷新咋成的,前一个语句执行完了,但是j的数值还没有刷新,在write_bit(j)之前加个nop语句好像就可以了;

网友B:
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啊,单步运行,八次for循环,j都直是0

网友C:
别的地方有没有j这个变量?

网友B:
调试时先不优化程序

网友D:
keil的版本要用新一点的,我以前遇到的情况和你是一样的 ,后来换了个新版本就好了

网友E:
直接定义     uchar bdata I2CDATA;

网友F:
sbit I2CDATA_0 = I2CDATA^0;

楼主:
嗯,那我按大家的说法挨个排查一下

网友G:
不能这样看变量值吧

网友H:
确定进入循环代码了吗

网友I:
这么看是没啥事儿的

网友J:
自加一之后也是0?

网友K:
临时变量应该不至于啊

网友L:
得看bdat变量是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