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21] 使用STLink 无法烧录 AT32F421

楼主(2022-02-03):
使用STLink 烧录 AT32F421失败,如下图所示,请教大侠们有怎么办法解决。

网友:
下载文件有问题吧

网友A:
STlink不改固件可以下载其他ARM吗?

网友B:
用ATlink就可以了

网友C:
换个烧写器把

楼主:
目前手头上没有ATlink。
调试板上,刚开始一段时间,STLink是可以下载AT32F421的,但是某一天开始就突然不能下载了,芯片看上去没有损坏,之前下载的程序能正常工作。程序都是从STM32F0切换过来的,没有新增AT32F421独有的功能。

网友D:
先确认程序中有没有设置SWD接口,再确认一下时钟配置有没有造成PLL超频

网友E:
没有看明白是怎么回事?

网友F:
ST-LINK/V2 JTAG/SWD标准的接口排列: SWD模式

网友G:
是不是下载模式变了

网友H:
https://blog.csdn.net/Mrli2014/article/details/109576595  看看这个教程

网友I:
可以用stlink v2 转化的jlink烧录at32芯片了

网友J:
JTAG模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