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ua电流表内阻太大?????

楼主(2022-02-03):
说明一下情况,现在电路板1已经量产,用ua电流表测试流态电流都没问题,证明电路板1电路没问题。

现在电路板2是跟电路板1的电路一样,只是更换了单片机。用同一个ua电流表测试静态电流,输入到电流表的电压是4.2V,电流表的输出变成2.8V了,在这一点看,应该是电流表的内阻太大,但是测试电路板1就没问题,这就很尴尬。

万用表的ua电流档测试电路板2的静态电流,偶尔会出现一次这种情况。

综上所述,究竟是电流表的问题,还是电路板2的问题?

网友A:
不出意外应该是电路板2的问题,电流表一般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的,不行换一块表试试

网友B:
本来微安电流表内阻就打啊

网友C:
估计不是内阻导致的

网友D:
电流表还是值得信赖的

网友E:
这俩班子不是一批的吗

网友F:
应该先检查一下裸板的

网友G:
不用怀疑电流表了

网友H(2022-03-15):
这可能就是电路板2的问题了吧

网友I:
可能是板材不一样,导致的,之前我做射频的时候也有遇到板材批次不一样产生的误差

网友J:
板材原因比较大,也有可能是电路你做修改了?

网友K:
换单片机了,这种参数不一致也很正常的吧,你问问单片机技术支持 这是什么原因呗

网友L:
偶尔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电路板的问题呢?

网友M:
跟电流表的关系不大,同一个电流表具有一致性

网友N:
你换了单片机,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比较正常

网友O:
你可以这样,把单片机换回来试试呢?

网友P:
你是用完全兼容的单片机么?是不是跟单片机的功耗也有关系呢

网友Q:
单片机的原因吧,如果板材的话,同一批次不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的

网友R(2023-03-03):
电流表内阻一般100R 不是内阻太大,是单片机功耗大,这时候你应该用数字电源测量

网友S:
可能是pcb板材的问题吧

网友S:
我觉得电流表没啥问题

网友T:
检查是不是电路板的问题啊?

网友U(2023-08-09):
电路板2的问题

网友V:
电流表一般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的

网友W:
可能是板材不一样,导致的

网友X:
之前我做射频的时候也有遇到板材批次不一样产生的误差

网友Y:
是用完全兼容的单片机么?

网友Z:
是不是跟单片机的功耗也有关系呢

网友T:
电流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

网友AA:
应该是电路板有问题,电流表应该没事

网友AB:
用排除法电流表也是好的啊

网友AC:
应该可以排除电流表的问题

网友S:
是板子有问题吧

网友AD(2023-10-21):
应该就是电路板2的问题

网友AE:
这可能是电路板2的问题,对吗

网友AF:
这个电流表仍然是可靠的

网友AG:
板子的原因相当大,也有可能是你们对电路做了修改?

网友AH:
您是否使用完全兼容的微控制器?

网友AI(2023-12-11):
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单,之前我在做RF工作时也遇到过由于单批次不同导致的错误

网友AJ:
我更换了微控制器,这些参数不一致是正常的。

网友AK:
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

网友AL:
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

网友AM:
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