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PC58 和 SPC5Studion

楼主(2022-02-03):
1. SPC584B70E1   怎么查看log ,使用串口无法打印出来
2.SPC5Studion  能否使用标准c函数  比如 printf 这类。
    我在 添加了 编译器 标准库后  可以在代码中添加  <stdio.h>等头文件,但在 使用函数时  却编译不通过 。这是需要怎么配置????

网友A(2022-08-30):
为啥串口无法打印呢?是你给占用了么?

网友B:
这种是不是可以通过仿真的方式,实现log抓取啊

网友C:
一般情况如果是C语言,可以引用STDIO,然后使用printf

网友D:
编译不通过,提示你什么错啊?

网友D:
如果不能串口打印,就可能需要其他方式了,写存储,再通过电脑读出来的方式了

网友E:
配置的话,我觉得可以用keil的微库实现吧

网友F:
自己写个重定义呗

网友G:
属实需要配置,可能需要重定义或者打开keilmicrolib这种

网友H:
这芯片估计不支持吧,你得具体看应用手册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