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互感器测电流,运放输出总是不一致,求教

楼主(2022-02-03):
AD, AC, lm, ST, dc
需要测量两组电流值,互感器输出后用LM324进行I-V转换,然后输出到STM32的ADC采样,电路如图。图中三个运放用的是同一个LM324芯片(4运放),不知道是不是造成后面问题的原因,如果是的话,也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会造成这些问题:

因为是单电源,所以先用一个电压跟随电路把基准电压提到1/2VCC,分别传给两路运放的同向输入端。按理I-V转换后,输出电压值应该也是围绕1/2VCC波动才对,但采集到却不一定。
下图是CH1带载,CH2断开互感器的波形。CH1波形有点奇怪但那不是重点,重点是它的中线在2.2V左右,不是1/2 x 3.3 = 1.65V左右。CH2没接互感器,电压稳定在1.65V看起来比较正常。

我把CH1短接,CH2仍然是断开,如下图。两路输出都为直线,但CH1又跑到2.6V左右去了,不在1.65V,也不在之前的中线2.2V。

交换,让CH2带互感器带载,CH1断开,如下图。这下CH2的中线又跑到2.2V左右去了(之前都在1.6V左右),CH1又变为1.6V左右。

上面每种状态我都反复做过多次,且顺序各种交换颠倒,得到的波形都不变,排除了随机漂移的可能性。但不同接法确实又让波形整体位置上下移动。

请教各为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指导!我量了一下互感器,内阻42欧,反馈电阻2k,算下来大概50倍左右,对运放来说不算大吧? ...

50倍的直流放大倍数已经很大了。
你的输入失调电压10mV,输出就偏移500mV了。
你需要做的是三件事,依次做,前面的有效果,后面的步骤可以不做了。
1,两个输入端阻抗匹配,也就是在同相输入端也接入一个10k的电阻。
2,把互感器做直流隔离。比如用一个大电容串联在互感器和反相输入之间。
3,做一个直流偏置点可调的电路,比如在你的反相输入端和电源之间接一个100k的可调电阻。

网友B:
虽然LM325最低工作电压为3v,但由于元器件性能差异建议楼主升高供电电压试试看。

网友C:
互感器有钳位二极管 1.6+0.6 = 2.2
短接时电路会是不可预测状态(运法正反短路), 可能是最大输出电压, 如2.6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虽然LM325最低工作电压为3v,但由于元器件性能差异建议楼主升高供电电压试试看。 ...

但我如果把运放电源升到5V,中点电压也会升到2.5V,因为STM32只能是3.3V,这样上半周的峰值最多只有0.8V了哦,有点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中点不是0.5*Vcc。

没看明白,为什么我的中点不是0.5VCC?

钳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互感器有钳位二极管 1.6+0.6 = 2.2
短接时电路会是不可预测状态(运法正反短路), 可能是最大输出电压, 如2 ...

钳位二极管是削峰的,小电流他们是不导通的嘛,不会硬往上加0.6V的。
运放同反向输入短接这个,我也不清楚,状态不可预测吗?不是和输入电压相等吗?

楼主:
坏了,好像是我的板子出了什么问题,输入输出波形形状差别很大,我再研究下。

网友E:
不知道这样接行不行

网友F:
我认为是1/2VCC这个电源内阻过大造成的。

网友A:
这个很简单,是你运放输入失调电压的问题。
还有,你运放两个输入端输入阻抗不一致。

我们对这个电路分析,要从两个步骤入手,
1个是直流分析
第二个是交流分析。

先看直流,把电容都看成断路,
然后这就是一个反相比例放大器。输入电阻就是互感器的直流阻抗。
由于你的互感器阻抗非常低,也就是欧姆级的,而你的反馈电阻是2K,这也就构成了一个直流放大倍数非常大的反相放大器。

那么你的输入端的任何微小差异,都会被放大若干倍反应在输出端。

每个运放都有失调电压,只要构成负反馈,只要在正常的工作条件下,二输入端都会电位接近(虚短)。也就是说失调电压都反映在输出上,而不是输入端上。
@QuakeGod :CT的次级电阻基本上在K级上,失调电压引发的不可能在0.6V的输出失调电压。
@zyj9490 :都说到输入失调电压了,咋还说虚短呢。既然有失调电压了,就肯定不满足虚短条件了。
根据虚短原则,只对电流有放大作用,除非CT是有源输出。二端有直流电压。

网友G:
很大可能是工作电源用到了极限,导致直流性能变差。很可能不能虚短。运放工作不正常。2.2V时,是否虚短?一量便知。

网友H:
换成LMV324吧,LM324有过0失真,并且工作于3.3V动态很小的。

网友G:
会不会是CT正反搞错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很简单,是你运放输入失调电压的问题。
还有,你运放两个输入端输入阻抗不一致。

感谢指导!我量了一下互感器,内阻42欧,反馈电阻2k,算下来大概50倍左右,对运放来说不算大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换成LMV324吧,LM324有过0失真,并且工作于3.3V动态很小的。

嗯嗯,刚查了一下,我这个就是LMV324,之前少写了V。查数据手册这个是轨道轨的。我上下各留了0.6V的余量,应该没问题吧

网友I:
提升运放电压至8~12V,324建议要保留正负1.2V的非线性余量。用电容耦合给STM32,不使用外置二极管钳位而使用寄生二极管钳位的话则需要串联电阻。

楼主:
请教一下,一般运放如果使用单电源,输出最高比电源电压低1-2V这个很明确,但输出最低能到GND还是比GND高1-2V

楼主:
非常清楚!!多谢
其中第一条,还想请教一下,我这个R3的10k电阻,到底是否有必要?看到大部分电路讲解中,这里都没有电阻的,我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这里用一个电阻和C1一起做低通滤波用所以才加上的。现在为了做输入阻抗匹配,还需要在同向端再加一个10k,两个电阻增加了电路复杂程度,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0倍的直流放大倍数已经很大了。
你的输入失调电压10mV,输出就偏移500mV了。
你需要做的是三件事,依次 ...

非常清楚!!多谢
其中第一条,还想请教一下,我这个R3的10k电阻,到底是否有必要?看到大部分电路讲解中,这里都没有电阻的,我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这里用一个电阻和C1一起做低通滤波用所以才加上的。现在为了做输入阻抗匹配,还需要在同向端再加一个10k,两个电阻增加了电路复杂程度,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义?

网友E:
我看别人电感类传感器就是线圈一端接到实地,另一端电容隔离进运放的。

我看别人说C1是为了提前反馈防止运放振荡增加稳定性

网友J:
山寨的运放?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非常清楚!!多谢
其中第一条,还想请教一下,我这个R3的10k电阻,到底是否有必要?看到大部分电路讲解中 ...

如果用的是LMV324,可短路R3。C1 保留, 但是将电容值改成510p~1nF。

网友K:
我猜是 STM32 ADC的输入阻抗低的问题

网友L:
断开的时候,运放反馈正常,输出跟随输入为1.65,短接或者接互感器时,无法反馈,输出不能按负反馈输出。输出不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