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制部分具体应该怎样来实现

楼主(2022-02-03):
我想用单片机来测量和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,当电机的速度超过设定的值后,单片机来控制它以这个恒定的速度来运行,控制部分具体应该怎样来实现

网友A:
这种东西讲出来就是一本书

楼主:
那推介我一本书呗

楼主:
在电机上装个风叶,用光电传感器接收风叶转动单位时间内切割的次数,用外部中断口计数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可以使用IO输出PWM信号控制电机转速,然后通过光电编码器测出电机速度

网友C:
如果达到设定值,PWM波占空比设置恒定,这样电机速度也是恒定运行

网友D:
得需要反馈信号吧

网友E:
电机转速能保持恒定吗

网友F:
就得想办法进行限速了

网友G:
降低电机的供电电压啊

网友H:
如何进行测量呢

网友I:
使用什么进行测速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