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关闭供电电源

楼主(2022-02-03):
增加“自动关机”功能,即在测量模式下,若1分钟内无任何按键按下,
    仪表将自动关闭供电电源并进入低功耗状态;再按下任意键,仪表将自动 返回“自动关机”前的状态

楼主:
如何实现!!!供电电源如何切除。。。
想来都不是低功耗了

楼主:
应该是直接断电把东西存在flash里之类的在读吧

网友A:
这个是需要软件配合的控制才可以的,硬件检测的

网友B:
st的mcu不是有电源管理吗?

网友C:
你使用的是什么电源呢?

网友D:
程控电源才能实现的吧。

网友E:
这个只能是使用控制指令的。

网友F:
这个说的芯片有什么要求吗??

网友G:
这个是关闭,不是进入低功耗。

网友H:
中断能够唤醒这个机器吧。

网友I:
你使用过程控电源吗?

网友J:
可以使用继电器控制电源通断。

网友K:
你需要是直接切断吗?

网友L:
需要额外的一个电源进行控制的。

楼主:
进入低功耗啊该关掉的就关掉啊

网友J:
应该有现成的例程啊 怎么进入低功耗

网友M:
应该是可以的啊

网友N:
如果指望一个单片机不行

网友O:
这个电源不能关掉吧

网友P:
如何切换电源啊

网友Q:
这样做不是很好的

网友R:
完全断电了还怎么运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