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请问一下88F516在空闲模式下。定时器T0可以工作吗?

楼主(2022-02-03):
请问一下88F516在空闲模式下。定时器T0可以工作吗?

网友A:
T0内部16.6M在空闲模式应该是可以运行

网友B:
idle状态下,除了CPU的时钟停止,定时器时钟是工作的

网友C:
是的 用外部的T0端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
楼主:
OK,知道了,多谢大家了

网友D:
空闲模式不是低功耗模式吧

网友E:
一种功耗比较高的低功耗模式吧

网友F:
空闲模式下可以运行

网友G:
应该是可以正常工作的

网友H:
空闲模式是一种特定的模式吗

网友I(2022-03-17):
可以运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