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2烧录(ISP方式)MG87FE52如何设置IAP区大小

楼主(2022-02-03):
U2烧录(ISP方式)MG87FE52如何设置IAP区大小

网友A:
ISP 不能设置, 但你自个的程序可设置, 找一下例程吧

网友B:
软件设置IAPLB来设IAP起始边界

网友C:
楼上两位正解

网友D:
原来烧写程序时没有留意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E:
应该是不可以进行手动设置吧

网友F:
IAP起始边界是自动认定的吗

网友G:
在哪里可以进行设置啊

网友H:
难道不是自动分配的吗

网友I:
在程序的什么位置上设置呢

网友J:
起始地址可以指定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