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连接HUB驱动

楼主(2022-02-03):
各位朋友,有人熟悉USB host 库这块吗?USB 主机模式下,去外接一个HUB,HUB上面再连接设备,请问你们有这样的开发经验吗?可以讨论讨论

网友A:
没做过;
你还要连HUB,那速度跟的上吗?
这样资料更少了;

网友B:
单片机的速度本来就有限,你分这么多层。。

楼主:
我只是做个测试,发现STM32 OTG host模式是可以连接HUB并枚举上面的设备的。参考了USB2.0的协议

网友C:
楼主,是否能提供一下代码参考一下

网友D:
不太熟悉这块

网友E:
是HOST 还是DEVICE,还是OTG

网友F:
STM32F105 USB Host的程序

网友G:
usb host怎么做才能开始设备枚举

网友H:
USB主机对资源的需求跟从机是相差极大的

网友E:
如何将stm32f4 usb host 改为slave

网友I:
stm32没有相关的资料吗

网友C:
有STM32 USB host外接USB扫描枪的例程吗

网友J:
STM32F4的2个USB是否可以同时使用

网友K:
要实现USB HOST功能

网友E:
stm32通过USB与stm32通讯可以吗?

网友J:
STM32F103VCT6可以做USB HOST吗

网友L:
有用STM32F2或者F4的HS USB,HOST读U盘成功的吗

网友M:
stm32f103的USB模块为什么不能作为主机呢

网友D:
如何用STM32系列内核的MCU与PC进行USB通信

网友A:
没有做过,这个参考一下别人吧

网友N:
这个代码应该还是有很多的。

网友K:
stm32 usb可以既当主机又当从机吗

网友O:
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

网友P:
不使用串口通信吗

网友Q:
hub是什么设备呢

网友R:
应该是可以做USB HOST的

网友S:
可能是因为没有这个功能啊

网友T:
可能当初就设计的这个芯片不支持吧

网友U:
只是单纯的硬件上不支持

网友V:
先看看 他有没有这个外设吧

网友W(2022-10-07):
不太懂这一块

网友X:
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,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

网友Y:
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

网友Z:
在开始电镀之前,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。

网友AA:
USB实现host功能就行了,然后USBhub会枚举的

网友AB:
这个估计是OK的,但是前提是供电一定要跟得上

网友AC:
我记得安卓的话是自动就枚举成host,然后接入设备就自己上来个端口号

网友AD:
你先熟悉一下host呗,就看是否需要单独的识别hub

网友AE:
我觉得不需要知道是不是HUB吧,也就是不需要驱动HUB了,应该接入直接能枚举成功的

网友AF:
这个你还是仿真试试吧,我觉得是可以

网友AG:
我有硬件设计的经验,没有程序设计的经验,哈哈,毕竟用host的地方不多

网友AH:
你可以先说说用哪个MCU么,先确定是否支持HOST,然后再看有没有枚举host的教程

网友AI:
一般host也是有描述符的吧,就上来就认为是hub就好了吧

网友AJ:
这么做的话比较复杂的,你要是能选择用数字开关就好了,就哪路有数据导通哪路

网友AK(2023-08-01):
Git 是一种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

网友AL:
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

网友AM:
它导致设计复杂,代码可读性差

网友X:
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(黑色)或者255(白色

网友AN:
让该端口输出低电平的语句

网友Y:
CPU 是能够让你的计算机叫计算机的核心组件,但是它却不能代表你的电脑,CPU 与计算机的关系就相当于大脑和人的关系

网友AO:
AD功能禁用掉,再配置切换为带下降沿触发的外部中断触发脚

网友Z:
脚本的功能很强大,可以做很多事情,虽然不是最好的方式

网友AO:
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

网友AP:
如果make_youtiao()这个函数执行的很快并可以立即返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