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为什么

楼主(2022-02-03):
现在大部分单片机是TTL兼容的,即,VINL<0.7V。也有COMS兼容的,即VINL<0.5VDD。看了下手册,5V下,VINL<0.25VDD+0.1,请问这是为什么

楼主:
mpc82g516I/O门限电压设置

网友A:
针对LZ所说I/O口要单片机是TTL兼容的。
建议可以采用MA805-64芯片 VIL<0.8V

网友B:
参考一下芯片规格
http://www.megawin.com.tw/megawin_CH/ProductShow.asp?ID=202

网友C:
每个芯片厂家都有些差异的

网友D:
这有什么可问的吗

网友E:
就是单纯的参数啊

网友F:
他的硬件特性而已

网友G:
需求就是这样的啊

网友H:
各个厂家的会有些微的差别

网友I:
方便我们连接外围电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