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感应加热电源时光耦有点发烫

楼主(2022-02-03):
做感应加热电源时光耦有点发烫

楼主:
但是输出出来的信号好像挺正常的

网友A:
电流有多大

楼主:
电流有2.5A左右

网友B:
用的多大的光耦

网友C:
换另外的光耦试试

楼主:
我现在换了另外的光耦,它的电流在5A的,现在好了

网友D:
这个电流貌似大了点吧。。。

网友A:
感应加热工质的温度怎么测量呢。

网友E:
还是不需要精确控制温度。

网友F:
这么大的电流,难怪发烫的,正常现象的。

网友G:
烫是正常的

网友H:
有电路图没,看看。

网友I:
什么型号的光耦啊

网友J:
看来就是光耦的问题啊

网友K:
参数不合适了选的

网友L:
看来要有所预判啊

网友M:
选型不当的后果

网友N:
电流过大了 呵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