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如何禁止F030K6的JTAG而保留SWD?

楼主(2022-02-03):
F1的库函数在F0 上不能用

网友A:
直接用F0的库不行吗

楼主:
没有这个函数

网友B:
F030,没有JTAG,你如何禁止?
傻得很可爱。

网友C:
是啊,这个芯片个根本就没有jtag口。只有SWD口。

网友D:
当然不能直接用了啊

网友E:
呵呵呵  低级错误啊

网友F:
这个要特殊设置么?
我只用swd,也没设置过啥,直接能用

网友G:
这个好像不需要禁止吧

网友H:
个人认为不需要禁止

网友I:
这个芯片 没有这个接口

网友J:
两个系列用一样的库函数吗

网友K:
不可以直接拿过来用

网友L:
看看引脚定义没有这个接口

网友M:
完全不用禁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