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51做抽奖机,同时产生随机数

楼主(2022-02-03):
用51做抽奖机,同时产生随机数

网友A:
用内部RC震荡器

楼主:
哦?详细说说

网友B:
按下按键的时候捕捉Timer的值,然后转换成十进制,取最后几位

网友C:
听起来挺有趣的

网友D:
这样产生的是完全随机的吗

网友E:
rand()函数可以用来产生随机数

网友F:
还是用软件做伪随机吧,可以做到中奖概率可控

网友G:
就像做猜硬币正反面,虽然猜中几率是50%,但你的机器要保证玩家猜错70%才好。

网友H:
很简单,可以用KEIL库里的随机数发生器,或者自己写一个,接个液晶屏或者LED显示出来就行了

楼主:
整理一下思路

网友I:
简单啊,这个。

网友G:
用匹配的外部电容也是可以做的,读取晶振的具体数据之后,进行改变的。

网友J:
之前又看到过技术贴关于随机数是怎么保证绝对随机的 很有意思 找不到了

网友K:
请问什么是抽奖机啊

网友L:
就是一个随机数是吗

网友M:
期待楼主的好消息哈

网友N:
不知道有没有硬件随机这个功能

网友O:
本质上就是一个随机数

网友P:
也可以用软件做

网友Q:
学生时代就做了抽奖器自己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