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没跑几遍就提示堆栈溢出

楼主(2022-02-03):
没跑几遍就提示堆栈溢出

网友A:
仿真器连接不稳定?

楼主:
防真器每次从新上电的时候,都不能跑

网友B:
这么悲剧,那你怎么办啊?

楼主:
必须把IDD TEST 断开,再重新插上才能用

网友C:
估计你没有正确安装驱动吧

网友D:
DEMO程序到上面地址下载

楼主:
可能仿真器的问题,我换仿真器试试

网友E:
是有仿真器的吗 。楼主这情况好像还没有遇到过!!!

网友F:
怎么会这么样,我感觉还是仿真器电压的问题,电压你没有真正的搞定吧。

网友G:
方便的话 看看报错的图片

网友G:
编译的时候提示占用了多少资源啊

网友H:
全局变量过多?

网友I:
编译成功的界面看看先

网友J:
解决问题后楼主可以来分享一下经验

网友K:
我怎么感觉你是进入到一个死循环里面了,如果代码量不大的话,堆栈是不会溢出的。

网友L:
把代码发出来,大家看看啊,这样说,谁都不知道咋回事的。你说呢?

网友M:
这个是代码出现了问题,和别的没有太大的关系的。哈哈!

网友N:
这个说明和你代码关系很大了

网友O:
好好检查一下程序设计

网友P:
说明程序有bug啊

网友Q:
楼主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吗

网友R:
从哪里看到的提示信息啊

网友S:
楼主跑的什么程序啊

网友T:
第一次不会溢出吗

网友U:
累积出来的效果?

网友V:
楼主还是检查一下程序流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