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STM32F429是否支持SDRAM和8080接口的LCD同时使用呢

楼主(2022-02-03):
STM32F429是否支持SDRAM和8080接口的LCD同时使用呢

楼主:
工程是用STM32CubeMX配置的。

SDRAM是32MBytes的,原理图和原子429的一样,使用NBL0和NBL1,SDCKE0和SDNE0,所以SDRAM起始地址是0XC0000000

LCD是8位8080接口RGB565,RS接A16,CS接NE1,寄存器地址是0x60000000,RAM地址是0x60010000

SDRAM和LCD是共用FMC_D0~FMC_D7数据总线。

没焊SDRAM的时候,LCD能正常工作的,显示正常。

焊上SDRAM后,LCD不能正常工作,但是SDRAM是可以正常写入和读出数据,并校验全部通过。。。

楼主:
没有示波器看总线情况,429是不是一直在刷新SDRAM而导致占用总线与LCD冲突?

网友A:
16位总线扩展接口,可接8080/6800的LCD

楼主:
目前我在我的板子上测试会出现不能同时使用的问题。

楼主:
以下是我的原理图SDRAM部分和LCD部分:

网友B:
我在我原来407+SRAM的板子上用是没问题的,现在换成429+SDRAM就会出现不能同时用。。。可否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叫呢?

网友C:
SDRAM型号是W9825G6JB-6I

网友D:
从硬件原理上讲应该是可以的。
担心是不是带宽、总线竞争这方面的原因导致的问题。你把显示的帧率放慢点看看。

网友E:
分时复用吧

网友F:
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C:
时序要求不严格的话 应该可以错开使用

网友G:
这个问题lz解决了没?

网友H:
会出现引脚复用的现象吗

网友I:
是想要同时使用吗

网友J:
那得分辨一下有没有引脚交叉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