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多个STM32之间用USB进行广播通讯

楼主(2022-02-03):
多个STM32使用USB直接连接,1个做为host,剩下的做为device,有没有可能直接用底层进行通讯呢?

楼主:
现在能够实现多个STM32使用USB进行级联,但是host和最远的device通讯时中间需要倒手2n次,很浪费时间。

网友A:
有没有可能在不使用USB HUB的情况下,直接广播通讯呢?

网友B:
直接操作USB内核能够实现像串口那样的底层通讯吗?

网友C:
为啥需要USB级联呢?

网友D:
要是做产品好多完整的总线可以选,CAN 485等等,成熟度高稳定

网友B:
要是要求数据量大的就使用网线。你要是想测试玩玩,我觉得就算了吧。

网友E:
还不如用wifi更快!

网友F:
为什么要使用USB、呢?

网友G:
广播通讯应该是485通信吧

网友B:
可以使用串口的。

网友H:
直接操作USB内核?

网友I:
串口 通讯不可以吗?

网友J:
可以使用ZigBee通信的

网友K:
USB进行级联没有做过

网友L:
直接用底层进行通讯是什么意思呢

网友M:
通信的速度要求很快吗?

网友N:
楼主这种方案可行吗?

网友F:
使用串口通信最方便了。

楼主:
USB进行广播通讯可以互联吗?

网友O:
USB还可以做多机通信,厉害。

网友F:
usb的通信比较复杂了。

网友P:
不使用USB HUB通信,可能需要参考一下。

楼主:
STM32有多个串口的。

网友F:
zigbee可以建立很多通信。

网友Q:
可能stm32cube有这个功能吧

网友F:
需要建立几个节点呢?

网友G:
USB通信也可以设定地址吗?

网友D:
IIC ,485,CAN,可用。USB这么玩应该玩不了的

网友R:
多接几个USB Hub可以做到

楼主:
考虑成本,不想使用额外的PHY

网友G:
又对速度和抗噪有要求,MCU自带的差分高频只有USB

楼主:
就是不使用协议栈,可以不可以直接在数据链路层上收发数据

楼主:
刚有这个想法,不知道可不可以

楼主:
目前使用串口可以实现,想速度再提高一下

网友G:
使用USB?
那你肯定得用类似于电脑U口的那种USB扩展器了吧?

那驱动怎么解决呢?

直接连接肯定不行的……

网友M:
就这么用 USB 草率了点,而且 USB 协议也太复杂了。

网友I:
如果你这是点对多点,我的建议是 I2C 或单线串口,前者是主从网络,后者是对等网络。

网友A:
先考虑硬件,一个USB4根线 VCC D+ D- GND上 挂1个USB主机+N个USB设备?

网友F:
硬件都不能符合USB协议规范了

网友C:
除了SOF,USB无法广播

网友S:
用usb连接不好

网友T:
用别的通讯方式多好

网友C:
用485 232多好

网友B:
用485,I2C,SPI,不香么?

网友U:
lz说的是链式拓扑,例如头A,中间BC,尾D;AB,BC,CD之间各自用usb通信。大概是这个意思吧

网友C:
没听说USB支持直接并联的,先不说底层协议如何修改,就是硬件也不允许很多USB设备直接并联。

楼主:
USB这个肯定不行的啊……

网友V:
没有不可以的,只是太麻烦,弯弯绕了。

网友T:
除非使用的是USB-HUB,不过一对多的似乎也比较少见。。。

网友W:
楼主选好主控芯片了吗

网友X:
感觉USB不是一个好选择

网友Y:
广播通讯怎么能用usb呢

网友Z:
USB能挂多少个啊

网友AA:
工业上可以考虑zigbee

网友AB:
这个方案不是很好